修复宏基4743ZG触发掉电

楼主(2014-10-28):
在修复之前向论坛发过求助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2992-1-1.html,具体的故障现象在求助帖里面有说明。

这台机器通电自动上电触发,上电电流到0.1左右掉回待机0.02,然后又自动上电,如此循环下去,因为上电电流才0.1比较低,一开始就先检查了各个大电感电压、后继电压、桥和显卡的小电压都正常,抓波形也是电压顺利的上去之后就掉下去,排除了缺电压的问题,这样干脆就把桥给换了,换了之后故障还是一样,上论坛找了很多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找的bios刷在这机器上都是错的,后来发现这款主板有同样版号的,但是独显 显卡型号不一样,显卡型号不一样刷了不能用的,后来把bios刷回去,祈祷不是bios的问题,想想还是按正常工作时序查查,既然电压已经都正常了,就检查一下时钟和复位,时钟正常,测量到无线网卡插槽22脚PLT_RST#发现没有电压,最终跟踪这个PLT_RST#来到了U4 不过这个地方好像是没装的?板子上也是空的,U4的位置没有元件,难道PLT_RST#不是这里产生的?继续搜一下图纸找不出其他产生PLT_RST#的地方,图纸U4这样标记应该是没装的意思吧?那PLT_RST#是怎么产生的,等下我把图纸分享一下你们有空可以看看,用示波器测量U4的第二脚有3.3V的电压出来过,时间很短,既然这样把2脚和4脚连起来试试 ,再次上电电流跑到1.2,抓内存有读取数据的波形,接屏亮机了
宏基版号:JE43-CP MB 10277-2N48.4NI01.02N,独显:

网友A:
这机器我感觉这2个脚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感觉这2个脚应该是断线了

应该是吧,图纸你也看了吗

网友:
给个分ok吗

网友:
修了宏碁 4750   随机掉电的     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B:
思路很好喔 這機器也容易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感觉这2个脚应该是断线了

断线也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U4 2脚存在虚焊情况,这里U4 2脚电压应该是南桥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好喔 這機器也容易壞BIOS

BIOS也送上了,方便其他需要bios的人下载

网友C:
示波器哎,神器。。。可惜不会用?LZ有教程吗?

网友D:
技术不错,很详细,能够这样修到家,费了不少功夫,技术上,还可以,但,收费不知道能收多少哦.

网友:
修机还是要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来的好

网友E:
0.1电压都没出完  怎么就去怀疑复位呢 怪事了

网友:
0.1电流这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很详细,能够这样修到家,费了不少功夫,技术上,还可以,但,收费不知道能收多少哦.

250元,同行的,我报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哎,神器。。。可惜不会用?LZ有教程吗?

示波器加QQ 673426309

网友G:
这U4估计是掉件或被上家拆了,肯定板子有安装的。再就是楼主标题不对,这应是反复复位故障!不是触发掉电!

网友:
L蓝信 -3

网友:
L蓝信 -2

网友:
L蓝信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蓝信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U4是没装,但下面用一个电阻连起来了,是不是那电阻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U4估计是掉件或被上家拆了,肯定板子有安装的。再就是楼主标题不对,这应是反复复位故障!不是触发掉电!

应该是下面有电阻直连了吧

网友:
看电流真像一些转换电压没用,0,5以上说不出复位还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0.1电压都没出完  怎么就去怀疑复位呢 怪事了

可能是楼主看错电流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250元,同行的,我报换桥

换板才250,买板的成本多少啊

网友:
这电路图说的是U4没装,下面那个电阻也没采用,是用直联的,断线了。这种情况应该是人为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氧化断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换板才250,买板的成本多少啊

我这边现在笔记本修主板最低160,加焊方面190,换桥和显卡一般都是200+成本,很少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现在笔记本修主板最低160,加焊方面190,换桥和显卡一般都是200+成本,很少换板

这是同行的报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楼主看错电流了吧

没有错,就是0.1左右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Think的T430U. 按过开关后,电流上到0.2,然后就掉电。掉电后会自动上电到0.2。一直反复这样。

网友:
CPU风扇导管坏的多

网友:
既然是平台复位没出来,那电流怎么会是这样的跑法呢,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错,就是0.1左右

那真是第一次过这样的电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现在笔记本修主板最低160,加焊方面190,换桥和显卡一般都是200+成本,很少换板

同行价吗,这样价同行可能不一定接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行价吗,这样价同行可能不一定接受呢

这边现在就是这样收的

网友:
送钱的机器哦

网友I:
楼主,后面下载的那个应该是BIOS吧,手上有台不跑码机器,想刷刷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后面下载的那个应该是BIOS吧,手上有台不跑码机器,想刷刷看

是的,你对一下我提供的版号,还有显卡型号是不是跟我的一样,一样的话就ok

网友:
y有2手的波波吗

网友:
大哥,  DO NOT STUFF 是没装的意思。。但是如果带了绿色DY字样,且又有DO NOT STUFF才是真正没装的好吗?

网友:
我看你发的照片,那个R176的焊盘是不是有点发霉的迹象啊。

网友:
U4掉件了吧!

网友:
楼主高手啊  佩服啊

网友J:
新手弱弱的问下楼主没装料那这个平台复位是怎么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手弱弱的问下楼主没装料那这个平台复位是怎么过去的?

应该是直连过去的,可能断线了

网友K:
看来得学学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得学学示波器

http://2.taobao.com/item.htm?id=42305871906&spm=686.1000925.0.0.7zfxvJ

网友:
楼主理论挺强的,顶一个。

网友:
如果原件没有装。那么可能就是直连的~!

网友:
0.1 复位已经出了  是很快的  我这个是0.06掉电  循环     短接U4  直接秒杀

网友L:
引用 网友E:
0.1电压都没出完  怎么就去怀疑复位呢 怪事了

呵呵 没看错 不光0.1  我的是0.06掉电  PLTRST已经出来 短接U4直接秒杀  注意 速度 二字 是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 没看错 不光0.1  我的是0.06掉电  PLTRST已经出来 短接U4直接秒杀  注意 速度 二字 是很快的

你也修到跟我故障一样的机器了吗,

网友(2014-12-01):
遇到一样的!明天试试!呵呵

网友:
很牛的维修啊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 图纸跟班子对不上 有些不装也不标记呵呵 还有的芯片对不上板子的芯片的 总之图纸只是我们维修的参考资料还要维修经验去排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很详细,能够这样修到家,费了不少功夫,技术上,还可以,但,收费不知道能收多少哦.

*脏话*,我们才1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你对一下我提供的版号,还有显卡型号是不是跟我的一样,一样的话就ok

非常感谢你,我刚发不久,在另一个论坛上试着找到了,不管怎么样,也是特别的感谢你

网友(2015-02-17):
是要仔细点

网友:
断线了,他们中间有个节点连接的,容易腐蚀

网友:
刷刷BIOS  干干桥,我们这边天气热起来也就用这几招了

网友:
嗯,可能是断线。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这个网站灰常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U4估计是掉件或被上家拆了,肯定板子有安装的。再就是楼主标题不对,这应是反复复位故障!不是触发掉电!

u4 do not stuff 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意思

网友:
学习了,楼主实力很强大啊

网友(2017-05-04):
如果是掉件的话应该会有痕迹的吧

网友(2019-05-07):
断线  要么就是掉东西了

网友(2019-06-21):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

网友:
看个维修 迅维都要收钱 真够黑

网友(2019-09-06):
这个掉电不是CPU电容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