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10-28):
联想E40  AMD 芯片组  独显核心供电 电流到1,2  不掉电

2脚9脚供电正常 15脚EN正常 13脚BEST 2,.2v 12脚DH没电压没波形

14脚G1  与7脚G0  受控于 显卡发出的GFX_CORE_CNTRL  请教下 G1 G0是什么  按下开关就被拉低

网友A:
控制显卡核心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显卡核心供电的

那GO G1 应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
是不是电流上去了不亮机?

网友B:
如果开机电流上了1点多  你就直接重植北桥吧。

网友:
恩 不亮机 独显供电没

网友C:
可是 独显供电没有啊  有开启信号没供电  弄北桥就可以?

网友D:
電流上了嗎 如果沒上先做北橋喔

网友:
pu5开启条件呀,

网友E:
电流那么高了 估计电压应该OK 了

网友F:
这破烂机器还去查这些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直接干北桥,10有9好

网友G:
很明显第13脚不正常吗

网友:
G1 G0应该是开关独显的吧,基本一个应该是高电平,具体看一下PDF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第13脚不正常吗

自举电压要看一下上拉电压了,才2.2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破烂机器还去查这些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直接干北桥,10有9好

不出独显,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那么高了 估计电压应该OK 了

有微短电流也会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 独显供电没有啊  有开启信号没供电  弄北桥就可以?

我也觉得奇怪,没供电搞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流上了嗎 如果沒上先做北橋喔

可还差一个独显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机电流上了1点多  你就直接重植北桥吧。

你遇到过吗

网友:
必须的的遇到过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