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am 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4-10-28):
一直以为复位灯闪,跑码00一定是主板坏了,然后今天闲来无事,拿出来修修,查供电、时钟都出来了,但奇怪复位还是闪,进论坛看了很多同样的问题存在,各种说法都有,信心没有了,别人把io、南北桥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偶尔想起几年前有个主板因cmos电池问题引起的开机不显的症状,立马换下原来的电池(测电压2.49伏),更换一个测量为2.9伏的电池上去,开机,跑码了。问题解决。但究其原因是什么,不解。(之后我又把原电池换上还是能开机的,并且在之前有把原电池拆下很长时间放电也不行的)。

网友:
有的就是这样的,放下电就好了    我也曾遇到

网友:
是不是amd的主板

网友:
有的就是这样的,放下电就好,净电保护

网友:
放电。。就好了

网友:
可能bios错乱了,所以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最好把跳帽取下,别动不动去掉电池,不好

网友:
坐不跑马修

网友:
可以平时多注意一下。。

网友:
AMD主板他的RTC电路不参与 触发,但RTC电压不正常南桥不工作。

网友A:
一闪一闪的当不咆码修啊,就是成功不大

网友B:
如果不明白就先记住,等以后自己技术水平提高了在想

网友:
这种问题出现在英特尔的比较多AMD的少有,顶多是不跑码

网友:
AMD的RTC电路不正常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明白就先记住,等以后自己技术水平提高了在想

也可以参加完远程就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闪一闪的当不咆码修啊,就是成功不大

班长也说过,当不跑码修啊,但不跑码的就是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