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51 进水了。内存芯片进水。问题有点郁闷

楼主(2014-10-28):
接手的时候是不开机。。 后来给内存芯片清洗。加焊一系列  搞完之后。 能开机了。  窃喜。 但是、、、、、
  上好硬盘 但是      后面英文启动失败。

        内存芯片看了一下30快钱一个 。 现在能开机  不确定是内存芯片的问题。BIOS都刷过了。   U盘光盘  都启动不了  也是提示那个窗口。   如果把那两个内存芯片取了  直接上内存能不能点亮机器。 现在没下板载内存也必须要上内存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故障 个人觉得还要弄下桥

网友:
这样的问题第一次遇到,学习了

网友:
  求大神指点啊。南桥是218-0755097

网友A:
超级本吧,上次也是一超级本进水,板载内存,一开始不开机,修到1.5不亮,内存有两次波,决为内存坏了,从网上看要25一片,8片,还不确定哪片的问题,考虑到成本,搞不好赔了,最后也没弄,从X宝上换购了块板,希望楼主这个可以搞定.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B:
这不是硬盘有问题吗?还是应该检查硬盘及其接口。

网友:
不会是南桥的问题把

网友C:
板号多少!把内存芯片取下来,重新植株应该就好了,可能下面还有水迹。

网友: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D:
貌似有板载颗粒的拆了后基本都不会直接读取扩展内存,需要修改BIOS文件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型号忘了,就是拆了装内存上去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有板载颗粒的拆了后基本都不会直接读取扩展内存,需要修改BIOS文件

但是上次我那台就可以了,可能是我运气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板号多少!把内存芯片取下来,重新植株应该就好了,可能下面还有水迹。

拆了,装一条内存上去,实在不行再重植应该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超级本吧,上次也是一超级本进水,板载内存,一开始不开机,修到1.5不亮,内存有两次波,决为内存坏了,从网上看要 ...

要不像你一样,换板百分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硬盘有问题吗?还是应该检查硬盘及其接口。

不错的思路,但看那字母很像内存这块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拆了,装一条内存上去,实在不行再重植应该是不错的方法

请问你这个机器的主板版号是多少?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不像你一样,换板百分百搞定

我是自己开店,要考虑时间和成本,所以才换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开店,要考虑时间和成本,所以才换的板.

但见到有些人经常换板后,技术慢慢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机器的主板版号是多少?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真的忘了,那时比较忙都没有注意收藏了

网友:
基本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