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4-10-28):
图中那个PVCC3  +12V只有0.5几的电压,此主板却可以正常使用,我给它接个12V过去也可以正常使用,难道这个是说明这个芯片的有一相PWM输出没有用吗

网友A:
PVCC本身所需电压比较宽,如果想印证其PWM工作与否检测38脚有无电压便知。

网友B:
CPU供电少一相供电也能亮的吧

网友:
这是第三箱供电来的,是可以用但有时会功率不足引起一些不稳定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少一相供电也能亮的吧

听饼哥说是可以,但需要大功率时就会卡机或死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CC本身所需电压比较宽,如果想印证其PWM工作与否检测38脚有无电压便知。

看PDF可以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听饼哥说是可以,但需要大功率时就会卡机或死机等

是的,就如同NEC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如同NEC电容

NEC电容不行,不是有很多杂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