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上的通常用的压敏电阻多还是热敏电阻多

楼主(2014-10-28):
电源板上的通常用的压敏电阻多还是热敏电阻多,我修的收款机上的电源板的压敏电阻坏了,想在显示器电源板上找个,怎么找不到啊,怎么分辨哪一个是压敏电阻啊求大神指点 在线等候

网友A:
和整流桥挨着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整流桥挨着的是

有的和桥挨着的是c106等以c开头的,是无极性电容吗,分不清

网友B:
显示器上用压敏电阻的不多,印象中dell等的atx电源上用得多,实在找不到,就不上了,大不了,下次强电再冲的时候,多坏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上用压敏电阻的不多,印象中dell等的atx电源上用得多,实在找不到,就不上了,大不了,下次强电再冲 ...

恩好的我再看看实在不行就没法了

网友:
压敏电阻,用的不多吧,等高人解答

网友C:
如果正常的话,都应当压敏电阻,但好多都给省略了

网友D:
压敏电阻是471/561那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敏电阻是471/561那种吗?

应该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正常的话,都应当压敏电阻,但好多都给省略了

嗯他这个电源板压敏热敏都有

网友:
修显示器压敏电阻,都是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敏电阻是471/561那种吗?

这是压敏电容

网友:
当然是热敏电阻多,压敏电阻这个不上也没事,我看很多电源板都没有这个元件,上次有一个我都没上。
分辨,热敏电阻是串联在火线上的,压敏是并联在火零线上的。

网友:
没有就不上好了

网友:
看图就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