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触发后,电流去到063A就掉电了

楼主(2014-10-28):
DELL N3010 触发后,电流去到063A就掉电了,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缺电压。因手头上没有示波器,请问各位大虾们,如何分析是哪一路出问题?版号是DAUM7BMB6FO   REV:F

DELL N3010 DAUM7BMB6FO MB.zip

网友:
检测缺电压不    还是缺信号

网友:
CPU没有电压吧

网友:
CPU没有电压吧    ????????

网友:
电压不全或微短

网友:
缺什么电压就先修你么电压、这个多半就是缺CPU或集显供电。。。

网友:
CPU 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是广达代工的吗,应该是没有收到HWPG吧,一个一个PG信号断开,看断开那个不再掉电就是那个

网友:
应该还有别的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