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电容ned en8 测试方法

楼主(2014-10-28):
笔记本电容ned en8 锋鸣档会响 值是0.06 是正常吗? 如果一正确请问如何才能知道电容的好坏呢?谢谢大虾!

网友A:
电容不为0欧,就不能算坏的。具体要看在主板的那些地方。显卡,北桥周边的就只有几欧左右,有的几十欧都是坏的。靠经验。

网友:
拆下来测的,饼哥有教程,找来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为0欧,就不能算坏的。具体要看在主板的那些地方。显卡,北桥周边的就只有几欧左右,有的几十欧都是 ...

单颗电容的还是拆下来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