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AM3很多不通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8):
联想H61H2-AM3很多不通电是怎么回事?有大侠告之?
联想

网友:
查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般是待机条件或触发信号不正常,请测量之。

网友:
楼主都检测了那些信号

网友:
直接换板换电源就可以解决了,告之完毕

网友:
从待机电压开始,跟着时序一步一步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