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康佳LED24HS95液晶电视带竖道白屏SOS

楼主(2014-10-28):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24寸的LED屏!现象如下:刚开始时不出图像屏幕乱闪!拆机后擦拭屏线后出现暗屏无图像!背光组是打开的可以清晰的看到灯光!经量测电源板的12V5V都正常!就量测屏供电5V也是正常的可以确定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是好的!{我用通用板也点过屏也是无图像有背光}就开始怀疑屏电路板了就开始量测屏电路板的电压屏供电5V正常vgh电压20V正常vgl 电压-6.2V正常V3.3V正常SCL电压是3.3V  SDA电压3.3V   WP电压3.0V    VCOM电压为4.4V     VGHP电压为26.5V    VSA电压为12.5V   GVOM电压为0.6V   看似各路电压都很正常!现在屏有出现一半黑屏一半带竖道的现象了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像联想的显示器把VGH电压接到屏旁边的TAB上就会好的!但是这个液晶电视没有TAB 求解!

网友:
这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电视也修。。牛B啊

网友:
VCOM应该是5V吧

网友:
这是屏坏,可以修的

网友A:
屏上的电路板电压基本正常的话  试写一下数据  记住写数据前要备份  我试过写一下数据就正常的

网友:
正常是5V的但是只出0有误差值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电路板电压基本正常的话  试写一下数据  记住写数据前要备份  我试过写一下数据就正常的

可是我没有这个显示器的程序啊?

网友:
屏电压明显不正常

网友:
刷程序不行的话就不用修了,屏估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