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死活不触发啊,急救啊!!!

楼主(2014-10-28):
这个破主板我都研究1个月了,南桥换了  晶振换了  IO换了  电源换了  CPU换了   电路全都正常,各种换啊  就是不处罚 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什么都换了还不行就换板好了。。我最近了修到很多H61的板子。。。相当的痛苦

网友B:
你不能光指望换呀,你要按思路去修

网友:
直接换板吧!!!!这种主板没有价值再修了

网友:
LZ,要按时序~\(≧▽≦)/~啦啦啦  这样换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是高频还是低频触发,有没有查上拉电阻,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谁给我个思路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必须修好,多么好的练习板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高频还是低频触发,有没有查上拉电阻,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高频低频是啥   怎么查上拉电阻,漏电怎么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光指望换呀,你要按思路去修

修这个东西一般都是什么思路...我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频低频是啥   怎么查上拉电阻,漏电怎么看啊

你要在主板上找线路,看开机针有没有电压,有没有同门电路,看有没有坏,把线路上的元器件都检查一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在主板上找线路,看开机针有没有电压,有没有同门电路,看有没有坏,把线路上的元器件都检查一边。

开机针有电压,同门电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针有电压,同门电路是什么意思

就是看看有没有跟门电路相连,有门电路的话一般门电路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换了还不行就换板好了。。我最近了修到很多H61的板子。。。相当的痛苦

H61不是CPU供电,还好修,CPU供电问题,没芯片PDF的话真的很头痛

网友:
待机好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个东西一般都是什么思路...我新手

思路就是时序,。。。

网友:
请问是否有测量待机和触发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IO 102、103、106、107有高点位吗?

网友:
太麻烦就算了吧,毕竟现在主板也便宜。再说了成本太高,客户也不接受啊。。

网友:
换来换去都买个新的了,不是一步步查的,上来就无根据换芯片,这么盲目怎么修??

网友:
都换了还不触发,查看线路有没有被你弄断路的。

网友:
5+3都查过了,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低频是啥   怎么查上拉电阻,漏电怎么看啊

看IO型号,到底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上拉电阻是给高电平信号供电使用,如果损坏,电压过不去,原本高电平就成了低电平,当然就无法触发引起问题。慢慢跑线路吧,实在不行就去找找有没有图纸来参考。

网友:
这个主板南桥上一点容易断线  这个是一个3。3v电压  南桥下面有个天片电容大一点你量下有没有3.3v电压  电池旁边有2个贴片电阻看下有没3.3v电压          这个 板有个vbat电压  你注意下   不知到那个版本的  我遇见过有用到过这个电压的

网友:
修不了就不要修了台耗时

网友:
不触发  按开机时序来啊   待机电压有没有,开机针脚电压有没有?RSMRST信号电压正常吗 ?IO到南桥3.3-0-3.3V有没有, 南桥到IO的有没有0-3.3V  有没有?IO是否有去拉低绿线?如果有。拉低到多少?一般要拉低到0.几V  才可以触发。有没有元器件短路,发烫,?

网友:
5个待机条件,3个触发电路不查,怎么修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