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暗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4-10-28):
           一老外送来一台M800开机一看暗屏,让老外把机留下,老外一走迅速拆机,测高压条工作条件,主供电19v,开启信号3.3v。ADJ2.75V均正常,外接灯管测试,灯管不亮。判断为高压条损坏,打电话给老外,报价380元,老外二话没说同意维修,定高压条一根,换上,成功亮机,大家肯定以为就这样完了,TMD没有,发现屏幕闪烁,外接灯管测试也闪烁。只能出绝招,自己改装高压条一根。开机屏幕不闪烁了,此机修复。试机10分钟后又出现暗屏故障,判断为灯管接触不良,果断连灯管也一起换掉,测试一切正常,此机成功修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380修暗屏,什么地方的行情?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啊    才学不到1年  接触的好少

网友:
灯管焊接处氧化  时间久了就会烧高压芯片

网友:
这维修价位也太高呀

网友:
换订高压条后,就应先查灯灯管问题

网友A:
楼主说改装高压条解决闪屏,意思是改通用高压条不接亮度调节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改装高压条解决闪屏,意思是改通用高压条不接亮度调节还是?

这个一般老鸟都会,把ON脚接屏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C:
灯管不良也会损坏高压条的

网友D:
暗屏的好修。现在修X550CC 的暗屏 没有图纸

网友E:
太便宜了,我基本是报换屏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的好修。现在修X550CC 的暗屏 没有图纸

没图只能跑线了,也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不良也会损坏高压条的

经常打火肯定会烧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老鸟都会,把ON脚接屏供电就可以了,

只是以后都调不了,是吧

网友:
80修暗屏

网友:
灯管坏了,烧高压啊

网友:
白搭了一根高压板吗?

网友:
灯管退掉了。

网友:
老外能相信你很不赖吗 我们这边的老外都是俄罗斯的 不好搞 他们太鬼啦

网友:
感觉东芝的屏线也很容易坏

网友:
暗屏的我都还没修过,没想到楼主的生意已经做到国际化了,不错啊楼主

网友:
你这个价格真叫人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以后都调不了,是吧

不调电压,亮度已经是最大的了,这个好像很少有要求客户

网友:
老外有钱,不宰白不宰

网友:
方向对了修起来也很顺利。

网友:
你那里什么地方啊 要这么贵  我们这不管什么问题 一般100到20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便宜了,我基本是报换屏的价格

不是吧,你在哪个地方啊,那么好报

网友:
老外就是爽快。。

网友:
由于灯管不良,导致高压板也挂了!有点搞人

网友:
怎么不帮忙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