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不触发

楼主(2014-10-28):
今天又接个机器N4050也是不触发。有待机3V5V。开关有电压。BIOS电池取掉也不自动开机。没进水没摔没修过。南桥晶震不通电只接BIOS电池一脚1.12V 一脚0V。RTC电路查正常。前几天修了几台都是同样问题。联想G470 HPG4  DELL4050两台。只要通电表笔碰下其中一脚就触发正常。有的能坚持一天。有的只能坚持几个小时。最多的坚持了3天。几乎都返修了。都是HM65和HM67。有换边上电容 电阻 晶振。桥。还是不行!有高手彻底解决过没?

网友: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因为你给我们的信息没有办法帮助你  所以你还是直接秒杀吧

网友A:
用波波看看有没起振,晶振部分全换了吧。

网友:
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BIos你刷过了,试试啊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换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波波看看有没起振,晶振部分全换了吧。

看他的文字是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