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一会黑屏,关一下载一下又好了一会又黑了,

楼主(2014-10-28):
显示器显示器亮一下没了,关一下开一下又亮一会儿又黑了, 交换接灯管电源线好了

网友:
三星屏吧  灯管线氧化了

网友:
这样不稳定的,,

网友:
指示灯一直没关吧,这样开个独立高压板试试,也许升压不稳,在排除灯管坏的情况下,

网友:
没看明白??是灯管线问题吗

网友:
如果确定是灯管问题的话
最好还是去某宝淘俩灯管回来  换掉
否则就不是损坏灯管这么简单咯

网友:
确认一下这样做真有稳定吗

网友:
我也怀疑这会不会返修

网友:
我遇到驱动芯片这样的   你直接换灯管看看吧  不行就换驱动

网友:
灯管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多半灯管老化了,不想换灯管就去保护吧

网友:
换线就好了……也算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