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到底是哪里坏啦

楼主(2014-10-28):
B470主板短路,po4401烧了,修好以后不开机,左上角有横杠一直在闪,怎么回事呀,在线苦等

网友:
logo都不显示拉

网友A:
没说清哦,不显LOGO.只要正常开机,也可以哦,可看一下USB接口是不是有短现象.

网友B:
说得不清楚,没法帮你,是开机就这样,还是显示联想LOGO后再出现。

网友:
估计CPU坏,这种机器大电流容易坏CPU的,

网友:
说的很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帮忙

网友:
你看下原件周围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
进不了系统,先装系统试试

网友C:
闪是不是系统坏了,,,还有这机子很容易烧CPU,

网友:
没引导,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是不是系统坏了,,,还有这机子很容易烧CPU,

要是用PE能进的话是系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哦,不显LOGO.只要正常开机,也可以哦,可看一下USB接口是不是有短现象.

难道怀疑是南桥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不清楚,没法帮你,是开机就这样,还是显示联想LOGO后再出现。

其实这种最好的方法就是上传张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把烧的地方传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