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亮机掉电

楼主(2014-10-28):
联想SL410.
       今天同行送来这台,报障是掉电,通上电,这个机没接硬盘,开机就进BIOS里,十几秒就掉电了,BIOS刷过,无果,在论坛上看到有说是温控出问题了,把温控给断开,无果,在CPU那边也加上了电容,也无果,拔掉内存,电流0.8不掉,这样的机器没思路呀,求各位同行好友支支招,感激不敬!

网友A:
散热方面呢。。。。。。。。

网友:
十几秒掉电,应该看看散热问题,或者USB口供电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方面呢。。。。。。。。

良好,不会是散热方面的问题

网友:
掉电前量一下电压是否异常

网友:
把显卡做了  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网友C:
我也同意先做显卡,SL410显卡简直是无语,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的

网友D:
掉电前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前电流上到多少?

亮机,1.6A的电流

网友E:
显卡过流了。保护掉电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呢,正常吗,然后用示波器看输出电压的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过流了。保护掉电

这样的问题,换显卡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意先做显卡,SL410显卡简直是无语,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的

这种问题是重植呢还是换板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良好,不会是散热方面的问题

那请问一下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显卡打黑胶的不好焊哦

网友:
我也刚接触笔记本,我想会不会是因为开机后,整机开始加大功率,电流一高,然后有些元器件不良导致掉电保护,看到楼主说拔了内存,那不进系统也就不掉电,我想我的思路应该还是有可能。不过具体哪里我也不知道,楼主修好了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请问一下现在修好了吗

还没呢,现在找不到思路,不过我也觉得是显卡的问题,短短十几秒,显卡就异常的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是重植呢还是换板呢

这种重值没用的,显卡内部出了问题,智能直接换

网友G:
前几天换了一个南桥好了

网友:
桥和BIOS可能比较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换了一个南桥好了

是同样的故障么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重值没用的,显卡内部出了问题,智能直接换

换的话成本高啊

网友:
黑胶的南桥,不好换

网友H:
SL400 和410显卡 黑胶 不好弄呀

网友:
这个做显卡需要技术!

网友:
1111·····38 脚

网友:
一百多吧,客户要修的话也得弄呀

网友I:
把显卡做了  直接秒杀

网友J:
个人觉得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J:
你刷的BIOS一定是好的吗

网友K:
这个确实不好弄  查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确实不好弄  查温控电路

我觉得不是温控的问题,上电到掉电,桥,显卡和U,显卡的发热量最大,显卡供电对滴组织变小,个人觉得是显卡有问题,所以只能直接换掉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刷的BIOS一定是好的吗

刷了两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个人觉得还是散热的问题

不会是散热的问题,如果是散热的问题,不会再同一时间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显卡做了  直接秒杀

客户愿意换板

网友:
请问同盟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问同盟这个是 怎么理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SL400 和410显卡 黑胶 不好弄呀

没办法,使劲拔了,给客户报了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使劲拔了,给客户报了风险的

我一般 是加到230度  加焊了 取的话 左右摇 不好取

网友:
看看 是不是散热问题  不是 直接搞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是重植呢还是换板呢

重植就算了吧,基本对重植不抱任何希望,换个新的上去最短也就刚过保就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拔掉内存不掉电,是不是显卡有的小电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植就算了吧,基本对重植不抱任何希望,换个新的上去最短也就刚过保就坏

那意思就是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