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加电流表头

楼主(2014-10-28):
前些日子淘了一台2收的30V3A数显电源,后来带笔记本的时候才发现电流表显示有问题,电流档都调到最大了,电流最高也才显示到0.4左右。于是买了一个4位的数码管电流表头,改装了一下,限于电源空间限制,只好把表头安装在了外面,做了绝缘措施,不知道测试的精度如何。最后完工如下:
PS:电流表采用公用电源,不是单独电源的那种。

测试机型华硕 X50R,待机电流为0.063A

网友A:
电源也不贵,二手的能省多少,,最后还要自己改

网友:
把原来电流表的取样电阻调整一下不就省了再加电流表吗?

网友:
这个 不好使   耽误事。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5A、30v的两台,三位数显的,前些日子也想改为四位的。怕模块不好安装而且线路也不太清楚怎样接所以放弃了!

网友:
把新买的表头安装到原电流表位置呀!原表头拆下不要,空间想办法总会有的。

网友:
我现在用2台10A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不贵,二手的能省多少,,最后还要自己改

这个80买的

网友B:
把那个旧表头去了,把好表头换在那个位置,,那就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旧表头去了,把好表头换在那个位置,,那就好看多了

三位换4位不容易啊,最好拆开把那个三位的修好。应该比修笔记本简单吧

网友C:
电流档都调到最大了,电流最高也才显示到0.4左右,建议对电位器进行检查,有可能这个是电位器性能变差,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还是修比较好。外加的,不太方便的。

网友:
新的好像也不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档都调到最大了,电流最高也才显示到0.4左右,建议对电位器进行检查,有可能这个是电位器性能变差,换 ...

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至少电流这块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