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PC PL PQ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28):
电路图中的电容 电感  场管经常用P开头的编号    请教各位这个P有什么特殊含义

网友:
追问P字含义有意义吗?知道是什么就行了。名字而已。

网友:
这个P代表的是直接电源方面用的元器件。是一种标示,用于区分用的。例如PL101,就是101位置的电源电感。L15,标示就是正常电路中位置15的电感。

网友:
电容,电感,电阻,前面的P你不用管它,只看后面的字母

网友(2014-12-23):
仅仅是元件的编号而已。

网友:
P là Power
PC POWER Capasitor
PD Điốt POWER / DIODA
PL POWER Cuộn cảm
PQ POWER TRANSISTOR
PR POWER RESISTOR
PU POWER mạch tích hợp

网友(2015-11-18):
只要认识是什么元器件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