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一个DELL N4030开机无显

楼主(2014-10-28):
刚修好一个机器  DELL维修站就拿来了一个机器 DELL  N4030的  说开机8声报警,我说要么显卡要么屏  他说屏套过了  一样的  我就让他放在这里修了
拆机  当把C壳拿下来时我只说了一句话 换版的节奏,上图 这是处理之后的

没办法先硬着头皮修下吧    外接试了下好的  也不花   看来问题应该出在了屏电路吧     屏接口一个个查    先测LDDC_CLK  LDDC_DATA电压3.3V  两个信号都好的   按道理是屏应该亮了呀   可是没有   继续查  当测到+LCDVDD时 发现无电压  立马高兴了   追查+LCDVDD是由U5401发出    测4,5pin 3.3v  1,3pin 0V   断电  D5402 1,2pin打阻值 1pin阻值500多  2pin无穷大  断线了 追查LCD_TST_EN 是由EC 31pin  发出   飞线  上机     哈哈 亮了   心里那个高兴啊    【新手发帖  写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
不错,非常不错的思路,硬头皮才有思路的,+LCDVDD没电压上家居然没检查出来?

网友:
严重灌水。、这么简单也发上来哈哈

网友:
基础还不错嘛  这种飞线不要15分钟搞定

网友:
是不是在D5402 2-3脚跨接一只1N4148也可以啊?

网友:
楼主解释下:两脚一个就行,为什么是两个都要高??

网友:
秒杀呀   我就喜欢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错 够细心,没有直接 显卡  但8声应该是显卡,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就没问题

网友A:
维修站的人就是个二百五,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修不了!不过也好!

WJT

网友:
思路清晰 修的不错啊

网友:
这个问题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要是不懂的估计就得去换显卡了。顶

网友B:
    只要是我们修好的 都很得意

网友:
修这些基本不好意思上传,因为论坛的高手和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我们修好的 都很得意

就像变一下废品变成好东西一样的心情了

网友:
我觉得新手发出来分享的是喜悦,我也刚从主板转向笔记本,修好的时候确实很有成就感,特别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站的人就是个二百五,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修不了!不过也好!

他们也不修   主板修不来  只知道是主板问题

网友:
厉害  ,一个洞也修好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老手们不要小看新手哟。长江什么来浪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