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想换硬盘解锁,问下有黑胶吗

楼主(2014-10-28):
有个ipad4 想换硬盘解锁,还没拆开看,ipad我只换过屏,不知硬盘芯片是不是打了黑胶啊,笔记本的经常做还有点经验,ipad没修过啊。如果有胶就给别人换了。不想把主板给搞坏了

网友:
知道的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板子有胶 !!!

网友:
满满的黑胶!要是没经验就让别人搞吧,这东西换普通硬盘也不好用!必须是拆机的硬盘。

网友A:
有没有解胶剂什么的。滴上几点就除胶了!别人怎么能做到,很想学下!

网友B:
苹果的板子都是有黑胶的吧。

网友C:
谢谢各位朋友,有胶还是给别人换算了,没经验。

网友D:
若是要换,温度不要太高,风险很大的

网友:
满满黑胶不好弄 啊

网友:
胶肯定有呀,  还不少呢

网友:
别搞了 风险太大

网友:
小乔,可以给你大乔姐姐搞

网友E:
我也想了解下硬解锁的过程

网友F(2016-08-14):
跟客户报下风险。  直接自己搞。怕个毛线。 有些东西试试不就知道了么,学习为主

网友:
自己搞就等着陪机吧,硬盘下面的板层非常容易断线。可以免拆写

网友:
黑胶多得很啦,搞个280慢慢翘

网友(2017-06-19):
手工好可以,没搞过的话,还 是不大建议,最初拆硬盘会掉点。硬盘点虽大好飞,但有个两三个掉头你会很头痛的。等一下你装好硬盘如果不好,你会很麻烦,不知道是你没飞好线还是硬盘有问题。还是其它问题。真想好,先找几个硬盘撬撬 找找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是要换,温度不要太高,风险很大的

现在跟他说温度他搞不清的。温度高了爆U,低了掉点。还是建议找板多练练再动好板。你这还不是修,如果客户不开机的机器让你修一下,你可以搞一下问题不大,人家是能开机的。搞起来风险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朋友,有胶还是给别人换算了,没经验。

硬盘肯定打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解胶剂什么的。滴上几点就除胶了!别人怎么能做到,很想学下!

都是直接挑掉的。这个还好的。关键是撬的时候要有手感。多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板子都是有黑胶的吧。

硬盘是必打胶的。其它芯片有部分打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了解下硬解锁的过程

拆下原机硬盘,换一个无ID锁的硬盘。或者把原硬盘用测试架改一下无锁的序列号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客户报下风险。  直接自己搞。怕个毛线。 有些东西试试不就知道了么,学习为主

这个也可以,但解ID报风险!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