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 不开机

楼主(2014-10-28):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 M490 LA48MB   11264-1M 的板子   5V和3.3V 都正常  开关键也有3.3V  就是不开机   但是二次3.3 和5V 没有电压,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二次是3V5V后继吧!没开机不会出来啊!给你个维修思路:1:测量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2:RSMRST#是否3.3V。
3:PWRBTN#是否有高低高跳变(3.3-0-3.3)。如果无,检查EC是否收到开关信号。没电,要检查南桥、EC、上拉电阻。
4:VCCRTC是否有3.3V。RTCRST#/SRTCRST#/32.768K(0.1-0.5V)。INTVRMEN正常,可以考虑换桥。

网友:
测芯片的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是3V5V后继吧!没开机不会出来啊!给你个维修思路:1:测量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2:RSMRST#是否3.3 ...

二次会不会是指待机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是3V5V后继吧!没开机不会出来啊!给你个维修思路:1:测量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2:RSMRST#是否3.3 ...

想请问下SRTCRST#是个什么信号呢?谁发给谁的?谢谢了。

网友:
4楼都说完了,我上张主板的图纸给楼主直观的看下,不过笔记本最后EC不会发出PS_ON#,南桥也将SLP_S3#和SLP_S4#该成了你说的二次3V5V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机器待机多少,我的M590S待机0.007或0.001就能触发,有时候待机0.03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