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I7G花屏、掉电重启、不开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28):
机器:神州A460P
板号:DASWHMB18F0   REV:F
故障:“闪花”、无限重启掉电、不开机。。。。
维修:机器是一个直接客户拿过来的,刚开始是说装不了64位系统的,让我们给装下系统试试顺便看下是什么问题。同事也试了下装了个64的,不行。怀疑是硬盘不良,遂介意客户换个硬盘试下,结果换了个全新硬盘之后涛声依旧。于是同事建议装个32位的系统看下,最后给装上了但是用了几次之后,发现老是掉电还伴有小花的感觉,一闪而过的那种花。最后开机掉电了
那就开始正式维修了,拆开机器发现EC旁边有点氧化了,于是先跟客户说下处理完之后有可能开不了机(后面果然如此)。先用洗板水洗洗吧,洗完之后直接开不了机了,看进水的位置如下是EC的下面图纸中是我用黑框标出来的地方,心想应该是进水的地方有问题导致的吧。量了下电阻的阻值正常,也没断线的现象,那就只好换个EC试一下了。从料板下拆下一个未动过的换上还是不开机,查EC的各个条件都正常啊,这时无意间点了下EC的供电AVCC的L24这个电感居然神奇的开机触发上电亮机了。装起来测试一下没发现重启的现象了,系统也可以装的上64位的了,看了会儿电影都是杠杠的,突然发现触摸板用不了。换个海尔T6的触摸板也是一样用不起来,那就是主板还有问题,可是已经换了EC了呢,难道还有型号的区别吗?那就只有发货了,客户也比较急我也想把所有的功能都给客户弄好来。芯片发货中。。。。
第二天芯片到了,立马换上,涛声依旧。再换一个(表情你懂的),马上到万能的论坛逛下先,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8878-1-1.html看到这位大哥说82脚有问题。我也来拉拉看,给82脚拉个3.3V,每次都能开机,不过电流只是上到0.34而已。难道之前是因为碰了下这个引脚才会触发并亮机的吗? 电流从0.02能上到0.03说明EC有触发动作,直接测试南桥有没有发出SUSC及SUSB,经测已正常发出。下一个动作就是EC要发出SUSON及MAINON了,经检测都已经正常发出,不过只是一瞬间的动作。那就测一下各芯片有没有收到这个信号,万一断线了呢。有线索了,发现MAINON到所有的芯片都不通,还真断线了。直接从EC的95脚飞线到PC192的一脚,开机电流一路向西。

网友:
经检测都已经正常发出,不过只是一瞬间的动作。那就测一下各芯片有没有收到这个信号
不错.不错.这里可是真经典.楼主细心.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意思是有点腐蚀,然后一刷就直接断开了

网友:
                   本来编辑好的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上传不了,这里补上。

网友A:
好贴,居然是S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居然是SF吗?

SF?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