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跑98 d0非排阻问题

楼主(2014-10-28):
华硕P5G41T-M LX3 PLUS 跑98 d0

首先论坛查通病帖子, 各种822、472排阻问题。

内存 VDDA 桥 总线 CPU  都正常,刷BIOS涛声依旧

测量BIOS各脚电压时 发现3脚电压为0V, 测量排阻一端3.3V另一端0V!

于是料板取了一个822排阻,更换后涛声依旧

现在取下BIOS块后 排阻两端都有3.3V  插上BIOS后3脚变为0V(BIOS块已更换)

没有思路了,求助大侠们

网友:
发一个BIOS脚位 的图纸 大家一起分析啊。。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A:
你没打值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打值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只测了下没有听到蜂鸣声没有短路,断路?当时没看阻值

不插BIOS有3.3V  插了BIOS变为0V ,不知所措呀

网友:
有电路图或点位图可以分析一下,这样真的有点难办

网友:
BIOS块的3脚对地阻值打一下。

网友:
BIOS3脚电压出来了, 原来是98 D0,现在变成-- -- 了,
测量2脚电压0.1V  查点位图 与SR84一端连接, SR84另一端与排阻SRN14相连、与SB相连

但是SRN14没装,2脚不用电阻上拉吗?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在修类似的板,你肯定是在吹bios旁边的822是吧822下面的一个电阻吹飞了你找个50欧的不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在修类似的板,你肯定是在吹bios旁边的822是吧822下面的一个电阻吹飞了你找个50欧的不 ...

SR84 就是你说的那个50欧姆的电阻 还在的

网友C:
请更换时钟芯片,BIOS的3脚电压可以是0或者3.3V. 7脚必须为3.3V.

网友:
822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更换时钟芯片,BIOS的3脚电压可以是0或者3.3V. 7脚必须为3.3V.

恩 ,这块板子正常的时候2脚有波形 没有3V电压也可以正常工作的。 3脚3.3V才正常。  徐老师难得有时间呀

网友D:
我有一块主板更换IO旁边的472排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主板更换IO旁边的472排阻好的

怎么主板排阻坏得这么多

网友:
通病都查了就看看CPU哪里的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 去更换南桥吧   有帖子换南桥好了的啊  去看看

网友(2014-12-11):
pci槽旁边靠近南桥的,那两个小的272给换了就可以了,前面是p5g41的,很多都是这样,其实这类问题很多由于灰尘氧化了零件,使这些排阻脚位损坏,这是我的维修经验,我修了几块,我都是看哪里脏的排阻,脚位氧化的, 换掉都解决这类问题,前提你要线用棉签把这些南桥和pci槽傍边的排阻先占洗版水清理一下,哪些脚位氧化的都很明显,p5g41的开头的,很多这里靠近pci槽和南桥之间的272,脚位氧化损坏,跑d0 98的,看看这帖子会帮助你很大,至于什么原理我没有去追线路,我维修都是这样,眼看到的,解决就不理了,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实在解决不了就老老实实的按原理追,还有这类华硕主板,bios要备份,不然刷网上的bios,网卡模块会没有上不了网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过程就不细说了!反正这个98 D0这个码不好修!有待解决呀!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块P5G41T-M LX3 PLUS 也是跑d0 98 反复跑。不过BIOS 3脚 7脚都是3.3v 等下我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按不跑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