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b k42jr rev3.0 刷了n个bios了

楼主(2014-10-28):
开机温度96 风扇狂转。刷了n个了,都不行

网友:
沉了,遇到过的提示下。

网友:
掉电,风扇狂转,bios刷到手软

网友A:
要是bios问题以内存槽的标号为依据刷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bios问题以内存槽的标号为依据刷 !

就是以内存的为主啊
k42jb

网友:
板号是k42jr ver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以内存的为主啊
k42jb

试试这个

网友B:
k42JBf1.220 , 和我网上下的一样的。到处都是这个。别人刷了可以。我刷了就不行,郁闷了。

网友:
lin296915079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是在灌水吗?????

网友:
如果BIOS 刷的正确 怀疑下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上淘宝淘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42JBf1.220 , 和我网上下的一样的。到处都是这个。别人刷了可以。我刷了就不行,郁闷了。

那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引起的呢,都排除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引起的呢,都排除过了吗

固定的96度,会不是bios吗?温度不变,刚开始风扇不是狂转,快进入系统的时候狂转。

网友:
算是解决了,重新换了一个pch,又重刷了bios。妈蛋 ,总算好了

网友:
你也算倒霉的了

网友:
这个K42系列的BIOS特别坑爹、 好多型号 一换桥就风扇狂转

网友(2014-12-07):
我接到一台刷bios刷好了,但是没有要2天,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也不是温度高就是

网友:
再找个bios刷吧 会好的

网友:
生新刷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