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嘉H61的板 反复启动,进不了BIOS界面,怎样刷BIOS?

楼主(2014-10-28):
要吹下片子,要用编程器吗?谢谢

网友:
吹下来   或者用烙铁弄下来

网友:
你这情况只能用编程器刷BIOS了

网友A:
嗯 谢谢 用周立功了

网友:
那就用编程器来做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谢谢 用周立功了

周立功是什么啊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加焊桥

网友:
编程器一般用什么型号就够用了包括液晶和一体机的BIOS

网友B:
周立功是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立功是编程器。

这个牌子的好用吗

网友:
缺电压也是这样的

网友:
H61主板掉电不一定是BIOS问题,你可以短接BIOS芯片的1和8脚恢复,请在断电之前一 一测量主板上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好了,是BIOS问题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还能怎么样

网友:
周立功 X8的 1800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