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4-10-28):
今天下班时拿到的一台机,是三星R60的。此机的原始故障是5A大短,修好后,发现不出CPU供电,用手摸CPU供电芯片把手都烫了一个泡,真想骂人,然后换了一个芯片后发现不发烫了,但是还是不出CPU供电,然后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开关,看电路图可以知道,它的开关是来自P2.5V_PWRGD,

再来查P2.5V_PWRGD看它是从哪里来的,由此图可以看出,它是从U510发出的PG而来,因为快下班了,所以我测了一下它的引脚,发现只有7脚和10脚有电,其它引脚都没电,于是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大神,此芯片还要测哪此条件啊,谢谢

最后附上此机电路图

三星R60 BA41_00912A PRAHA_SRE_R.rar

网友A:
这个U510简单啊,出一路1.2V 一路2.5V ;都是线性调压的,带电压反馈
完了出2个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510简单啊,出一路1.2V 一路2.5V ;都是线性调压的,带电压反馈
完了出2个PG

我知道啊,就是它这几个引脚是不是除了接地外都要有电

网友B:
7脚跟3脚不是通过R581连着的吗?应该跟7脚一样。供电、EN正常再不出电压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跟3脚不是通过R581连着的吗?应该跟7脚一样。供电、EN正常再不出电压就是芯片坏了。

明天拉个电过去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咋办,芯片已经换过

网友C:
量一下是不是输出电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是不是输出电压短路?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1脚要有7V 2:0.5V   3:3.3V  4:不接地  另一半左右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脚要有7V 2:0.5V   3:3.3V  4:不接地  另一半左右对称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D:
还是不行的话,你可以用电阻分压,注意接上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行的话,你可以用电阻分压,注意接上电容

分供电脚吗?

网友:
找3脚开启电压

网友:
我明天好好查查

网友E:
2  3脚也应该有电压的,查下第三脚相连的R581。第二脚用分压器计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  3脚也应该有电压的,查下第三脚相连的R581。第二脚用分压器计算下

好的,明天好好干

网友D:
恩,找个5V或3V的供电给他分压就可以了,电阻控制在几十K就可以了,注意加上一大一小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找个5V或3V的供电给他分压就可以了,电阻控制在几十K就可以了,注意加上一大一小的滤波电容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