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黑屏故障

楼主(2014-10-28):
ASUS  A43S   板号K43SV,待机0.022A,裸板开机触发正常,电流直上至1.2A,黑屏,没跳变,测各供电正常产生,没上内存,测内存数据线有几根对地为0,上电测电压VREF0.767,VDD1.5V,VTT0.767V,VDDSPD3.3V,求思路!这是一个单桥独显的主板,客户摔过。

网友:
刷BIOS没用

网友:
测内存数据线有几根对地为0,桥坏了。

网友:
拆了桥,再测一下有没有为0了

网友:
都短路了能刷BIOS好的话,那证明他测试错误了

网友:
北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