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TMQ联想台板

楼主(2014-10-28):
今天客户那台主机过来说是开不了机,拿来上点果真如此拆板

型号为L-vk8TMQ
上电故障为不跑吗。有时候还不上电,上电的时候各电压正常。
因为它是有时候不上电,所以,猜测有空焊,
或者是桥,IO等不良,
加焊桥更换IO后故障依旧,那就可能有虚焊了就仔细看了板,
还真没白看,有一个3055MOS管子看上去和其他颜色不太一样,
不多想先换了再说,换了之后再看看有没有断线之类的,仔细看看没有,
就上电,嘿嘿,还真厉害,
可以列,

好像没啥技术含量,不过一定要细心,
别的不多说了,哈。

网友A:
AMD 754的CPU。。。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754的CPU。。。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在用

学校老师用的

网友B:
你真的确认是那MOS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确认是那MOS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上面颜色不对,比其他的都要黑,就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就好了,上面颜色不对,比其他的都要黑,就换了就好了

难道你忘了一坨锡了

网友:
洞察力好强啊!都能看出MOS管变色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忘了一坨锡了

yuanlaishini

网友:
纯字母回复小心被扣分

网友D:
楼主怎么知道是学校老师用的 的,

网友:
LZ真是细心的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知道是学校老师用的 的,

看到上面有学校老师的资产单

网友:
呵呵    跟我一样

网友:
技嘉板吧那就是它坏的多

网友E:
3055MOS管这里具体在什么单元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55MOS管这里具体在什么单元电路部分?

桥供电的下管,

网友:
修板外观检查也是很重要的,呵呵

网友:
下次碰到,我也试试!!要多做——才知道!

网友F:
好老的板,75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老的板,754的
是啊
,,最近闲着没事做

网友:
厉害啊, 竟然看出颜色变了

网友:
修板要仔细

网友:
谁有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