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寻址过程

楼主(2014-10-28):
当CPU、NB、SB、EC、和BIOS工作条件都正常后,CPU会发出ADS#地址选通信号,来检测FSB总线是否在传输数据,CPU会发出地址线送给NB;经过NB的解析与打包后,转换为DMI总线格式,经过NB与SB之间的DMI总线传送给SB。SB接收到DMI格式的地址线后,经过解析与打包后转换成PCI总线格式,然后PCI总线经过解析与打包转换成LPC总线格式,经过SB与EC之间的LPC总线,传送给EC;经过EC的解析与打包变成SPI总线格式,最终传送给BIOS,经过BIOS内部的地址译码器后,找到CPU寻址的程序,按原路返回。在这整个过程中,CPU、NB、SB、EC、BIOS条件不能有缺失,且相应的总线功能不能异常。在调取了正确的BIOS的程序后,CPU开始工作,先检查CPU、NB、SB、EC、BIOS的完整性,当CPU工作后,先检测NB与显卡之间的PCIE总线是否正常,PCIE总线正常后,才会过内存,接下来显卡工作,亮屏。

网友(2014-12-02):
这个知识是不错 但中间最重要的信号怎么没有说呀  SMB总线 贞周期 总线忙 LAD 这些信号才是关键点!!!讲讲这个才对修机器有用呀

网友A:
你这个是硬启动过程啊 , 不是软启动,软启动是加载系统的过程

网友(2015-05-20):
关键位置的信号呢? 怎么判断正不正常?

网友(2015-08-06):
说了个整体的过程,如果结合图,细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不错,软启动不好修!

网友:
这只是大概淡淡,距离实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硬启动过程啊 , 不是软启动,软启动是加载系统的过程

硬启动是上电时序,人家说的就是软启动 平台复位后的顺序。

网友(2016-09-06):
解析和打包?书上可没这么说,哥们你在哪找到的这个时序?
我一直有个疑问,它为啥要先在PCI总线上寻找BIOS呢,BIOS不是在桥的SPI总线或EC的SPI总线上吗?为啥不直接在桥的SPI总线上找呢

网友:
PCI后是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