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撸B47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0-28):
今天老学员“重聚”已经进入到了第九天了!时间过得真是快啊!呵呵,好了进入主题

b470不定时掉电,有时候亮机马上就掉,再开又可以亮10分钟以内也掉电,我马上去掉温控保护,不行,抓错了!还是掉!
无语,看来不上波波玩不死你了。马上插双波抓,抓波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就不一一列出了,就上有问题的波形先
黄线是rsmrst#,蓝线是slp_s3#
一看就知道问题了,rsmrst#为什么掉了又起来呢我再上图
当我再抓2脚跟slp_s3#的时候,和上面的波形是一样的,问题已经很明确了
待机芯片的PG信号为什么会变低后又升起来呢!我再抓待机3V跟slp_s3#,居然没有掉!那说明什么!!高手应该很清楚了,不错
就是待机芯片性能不良,死得不三不四,我用51125替换就OK了,上图
谢谢收看!有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这个维修案例,充分体现了示波器的作用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故障最拿手!~

网友A:
他们不是同一时音掉的吗,

网友A:
同一时间提的啊,怎么看哪个先掉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时间提的啊,怎么看哪个先掉

rsmrst有个上升过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不是同一时音掉的吗,

时基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真心看不懂啊,自己有一个不会用啊

网友:
高手,顶一个,不错的分享

网友:
东风吹,战鼓擂,哈哈~~~又学了一招!!!

网友:
芯片不良那不是很难修好

网友:
还得用示波器搞
有其它方法测量的到吗

网友:
高手都知道。高手都不看了,你就是写给初学者看的啊?

网友:
待机芯片不良,给后级输出负载不够,所以掉电。

网友:
就是待机芯片的PG引起的掉电 但是掉电时待机3 5V都有 推出待机芯片不良不错

网友:
你说的 高手都知道  你认为你是高手啊  就算你是高手  你也别再这里嘚瑟啊

网友:
请问为什么抓波是个漫长的过程?

网友:
我不会用示波器哦,想学!

网友:
双探头示波器就是好用啊。。。难道要我自己入一个。。。。混蛋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不好

网友:
示波器高手了,和 哈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有示波器啊、没有真心那么男

网友:
这个数字示波器我也不怎么会看。买了个不会调试。波形老有杂波。

网友:
高手啊,技术很棒,学习了

网友:
真心想学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抓波俺家大傻不会

网友:
触发模式选的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