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4-10-28):
①NB所有的供电,NB是一个多供电IC,要保证NB背面及周围保险及滤波电容上的电压都要正常
②NB的PG信号一般不需要测量
③NB的时钟,在时钟IC上测量
④NB的复位一般不需要测量(由SB的复位送给NB)
⑤测量NB与显卡之间的64颗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PCIE总线)
如果耦合电容击穿,也会导致自检失败
如果是集显,可以测量VGA、屏接口、HDMI接口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⑥利用内存阻值卡测量内存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该板块为严管板块 简单资料请发到http://www.chinafix.com/forum-35-1.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