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连元件之间阻值为1 是否正常

楼主(2014-10-28):
两个相连元件之间阻值为1有蜂鸣 是否正常
刚接触电子知识,有些常识不懂请教过来人

网友:
事先两表笔短接看读数为多少?

网友:
蜂鸣档测的短接为0,在电路图中有个电阻DR64    2.2/6   后面的2.2/6是什么意思

网友:
2.2欧会响是正常的,6是指0603规格的贴片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是UPU供电场管旁边的贴片电阻,电阻上面的字很小看不清楚,电路图上写的是DR2.2/6

网友:
是CPU供电场管旁边的小贴片电阻,上面的字看不清楚,电路图上写的是DR2.2/6

网友:
贴片电阻DR2.2/6电路图中是与电源管理芯片直接相连的。蜂鸣档测是阻值是1,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DR1和第32脚阻值是1,这种情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