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隔保自己分析求解

楼主(2014-10-28):
  今天接到一台2修的4520,被人搞过,插电5A。拆开查线路。隔保后面没发现短路,问题就在隔保,一个一个检查发现U2短路。换了后,插上电发现还大5A,头晕了,
   继续查,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D3焊反,焊好后插上电没待机,检查发现U1没输出,查G脚没电压,追查G脚来自U14控制,发现U14 ACPRN没供电到,而开启供电经过一个Q9,又发现Q9 的G脚无电压,而查AC,IN#(#代表低电平有效)来自EC发出,
    一般来说AC,IN是由适配器串联分压得到给充电IC一个启动信号,才使MOS管导通,现在不明白
    1.谁给EC电压让他发出AC,IN和AD.OFF的?
     2.还有我的分析是不是错误了AC.IN 是发出给由U14发出给EC的还是EC发给来的?如果是由U14发给EC的话,那谁来给U14信号启动?
     3.如果是EC发出AC,IN的话那谁给EC供电
   下面有几个图片大家帮忙分析下,写的不好请仔细看,谢谢

ACER 4520 ORTA_SA_1212-1.pdf

网友:
楼主,不要单看箭头,这个电路你看错了,至于为什么请找饼哥吧

网友:
各位维修大神帮忙理解下

网友A:
楼主你电路图都不会看,EC的ACIN是由充电芯片供给的,不是由EC发出的,至于EC的供电是来自待机芯片的
LDO5经稳压器或者是由LDO3供给的,其它的话我也不好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电路图都不会看,EC的ACIN是由充电芯片供给的,不是由EC发出的,至于EC的供电是来自待机芯片的
LDO5 ...

那充电IC是由谁给他信号启动的,看我这个图纸上

网友B:
LDO3或LDO5给E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3或LDO5给EC供电,

3V,5V IC,的供电是公共端来的,但是我上面的图还没公共端电压

网友C:
想学笔记本维修先学看电路图吧,
第一张,EC根本就没有工作,要什么供电?
第二张p管保护隔离,那个管子不能撤,不然使用电池和适配器时应该是大短,AD_OFF本来就是插适配器没电压的,这里的设计只是为了电池电源切换作用
第三张,难道你就没看到这里的AC_IN是由充电芯片发到EC做为开机的信号之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学笔记本维修先学看电路图吧,
第一张,EC根本就没有工作,要什么供电?
第二张p管保护隔离,那个管子 ...

我搞混乱了,那充电IC启动信号谁给他,看我上图

网友:
看得有点乱,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