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开机,非KB9012故障

楼主(2014-10-28):
最近接了一台Think E430,故障为不开机,拆机测无3VALW,5VALW,B+不短路,19v正常,EC供电正常,为了快修,先刷了kb9012,故障依旧,又换了一个带源程序的ec,故障依旧,排除EC故障,看了看基地有说BM#为低的是ec程序坏,但是实测BM#为高,但是有一点想不通,BM#高电平,自然拉低MAINPWON,那么,PQ405的2、5脚就不会拉低,3v、5valw就不会产生,如下图:
断开BM#的上拉电阻,BM#低电平,3V 5V正常产生,但无法开机,测开关只有4V左右电压,EC_ON正常产生,看时序,下面就是MAINPWON,但是被BM#拉低,
请大家帮下忙,看一下这个机器的故障,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BM#应该为低电平才对才有效。看前级是啥,是EC发出?那么查EC条件,刷BIOS,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B:
谁告诉你说BM#为高是正常的,这个电压正常就是低的,我只能说这个带程序的EC本身就不容易买到好的,你换了一个但并不一定是好的,我曾经换了三个才换好的

网友:
求教下BM#是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个人感觉,BM#应该是低才对。高了应该是EC坏

网友:
电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M#应该为低电平才对才有效。看前级是啥,是EC发出?那么查EC条件,刷BIOS,应该能解决问题。

EC已经换过三个剪板的,一个刷过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说BM#为高是正常的,这个电压正常就是低的,我只能说这个带程序的EC本身就不容易买到好的,你换了 ...

我查了资料,BM#确实必须为低电平,并且受控于EC,但是我已经换过四个了,难道我的运气这么差?下载的饼哥的程序刷上也是不行啊

网友C:
从字面上解释,若BM#为低,那产生EC_ON的意思就是EC关闭,因为EC_ON说的就是EC关闭高电平有效。所以我也赞同楼上的,BM#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不要沉啊伙计们

网友D:
bm 必须为低不然不会出3v5v  这是绝对的 说是为高的自己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字面上解释,若BM#为低,那产生EC_ON的意思就是EC关闭,因为EC_ON说的就是EC关闭高电平有效。所以我也赞 ...

字面理解不能代替事实,这机器正常点亮时EC 128脚位本来就是低电位,我想论坛修过这机器的都知道,一切以事实说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m 必须为低不然不会出3v5v  这是绝对的 说是为高的自己看看吧

亲知道BM#为低电平的条件吗?9012的供电正常,111脚ec_vdd和67脚avcc都正常,37脚EC_RST#为3.3v高电平,110脚ACIN为3.3V ,条件都够了啊

网友:
今天遇到掉电的·bushi温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面理解不能代替事实,这机器正常点亮时EC 128脚位本来就是低电位,我想论坛修过这机器的都知道,一切以 ...

修好的话,希望楼主分享下之后的维修流程吧。

网友:
ec_on 是应该高电平有效 我的现在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知道BM#为低电平的条件吗?9012的供电正常,111脚ec_vdd和67脚avcc都正常,37脚EC_RST#为3.3v高电平,1 ...

这个不是要什么条件,本身这就是其正常工作的一个标准而已,它就是应该为低,为高的话就是它坏了

网友F:
换板吧,肯定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知道BM#为低电平的条件吗?9012的供电正常,111脚ec_vdd和67脚avcc都正常,37脚EC_RST#为3.3v高电平,1 ...

休眠开关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板吧,肯定修不好了。

真逗,真逗,

网友:
看看CPU小电容应该有一个坏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之前修过几台3v 短路

网友:
LID_SW#测过,3.3v高电平正常,怀疑还是IO问题,但是用了新的IO,刷了饼哥的程序,装上还是故障依旧,目前已经换掉五个了,不应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板吧,肯定修不好了。

哥们确实有点逗,遇到问题不去研究怎么提升自己的技术?

网友:
这样太伤大脑了呀,

网友:
哪里哪里,过奖过奖。

网友:
修过两台E430BM#信号高电平都是EC程序坏的,楼主还是去查下待机芯片和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BM#高--PQ407通--PQ405通--复合管止.正常产生EN1/EN2

网友:
修好没啊,。求解答啊!!

网友:
很明显这个BM# 信号是低有效  不知道说高的是怎么看的

网友:
BM#高肯定不产生3 5V啊

网友:
这个笔记本 我遇到都是待机芯片坏的·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这个机器这个问题,修到的都是网卡坏的。。。不过上次修到一个g480也是换了剪板的ec才好的。。。

网友(2014-12-03):
解决了吗    我碰到个一样的   avcc 有个2V电压  不知道怎么过去的

网友:
从字面上解释,若BM#为低,那产生EC_ON的意思就是EC关闭,因为EC_ON说的就是EC关闭高电平有效。所以我也赞同楼上的,BM#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