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开不了机

楼主(2014-10-28):
板子用了4年了,有两条内存槽已经不能用了,最近连剩下两条都用不了了,怀疑内存槽出了问题,电脑检测卡不插内存能跑D4,插了进去就EE,D1,D2,D3循环跑,这是哪里坏了,新人因为不缺电脑,所以想自己修一下,怎么用表测它哪里坏呢,

网友A:
内存擦一擦,内存槽用洗板水洗一下,再换多个内存试下,还不行就刷下BIOS,干北桥

网友:
先排除板卡问题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换内存槽了

网友B:
所说的板卡是指内存吧

网友:
内存没问题

网友:
测所有电感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擦一擦,内存槽用洗板水洗一下,再换多个内存试下,还不行就刷下BIOS,干北桥

内存换过了,请问干北桥试是啥东东

网友:
板卡是啥。。。。。。。。。。。

网友C:
不过内存么  看看VDDSPD SMBDATA SMBCLK REF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内存么  看看VDDSPD SMBDATA SMBCLK REF 供电

请问这几个脚在哪呢,我只知道供电
我今天测了一下,供电正常
我随手测了内存附近的管子,不知是场效管还是三极管,发现都没对地电压,正常吗,其中有两点电压为10V左右,请问有啥问题呢,那边那几个应该是开关管和放大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说的板卡是指内存吧

请问这几个脚在哪呢,我只知道供电
我今天测了一下,供电正常
我随手测了内存附近的管子,不知是场效管还是三极管,发现都没对地电压,正常吗,其中有两点电压为10V左右,请问有啥问题呢,那边那几个应该是开关管和放大之类的吧

网友:
楼主啊!你问的是云里雾里,我看了也是云里雾里,我说你应该多看看贴子,或者买本书看看,增加点基础知识,可能还省点时间。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注意系统管路总线和SPD!

网友:
排除内存条问题,那就是只有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