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迅维后 被同行返修三次没修好的机子 今天终于修复

楼主(2014-10-28):
新人发帖 勿喷哈!
一个月前一用户送来一同方笔记本,用户说插上电没反应,开不起机。三下五除二接上维修电源000,没有待机,看了月饼老师的课,却是受益匪浅 讲得实在是好,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废话不多说继续,是同行都知道 肯定是3 5v没有出来。
直接给用户说主板供电有问题留个电话,检查出问题电话告知。把用户打发走后 ,果断拆机,这里先说一下 ,修这机器的时候还不懂什么时序  更不懂总线  大概就知道测电压 测场馆。 拆机后 果断按高手们的作法,先打各路供电电感阻值。主供电460左右   3 5v  电感 阻值130左右  其他内存  cpu  显卡 无明显短路
   直接19v 限流1a  插上电源  测主供电电压19v 正常   3v  5v  没有  ,测到这里 心里大喜   估计是3  5v 供电芯片 条件不满足 或是损坏、、这时没有找电路图 直接迅维找了个51125的局部电路图    测试相应叫位的电压  没有异常   供电条件都满足   为了避免是 3  5v 开起信号引起的问题  直接把这两条线华短   再次上电  还是没有3 5v
   直接换51125    换后看见彩虹了   上电0.02  有待机了   对于修本本很少的人来说    很是激动啊。。。果断开机   刷刷刷。。。屏亮了。。。。
考机  2个小时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果断装机 。。。装好后再次测试   一切正常
第二天 通知客户过来取机     客户到了后  准备试机   冷汗啊 。。。冷汗     没待机了。。。。又不触发了。。。。。无语了。。。。

赶紧跟客户说  笔记本没装好   不稳定  让他等会过来取    。。。。。。。继续拆机   测电压    35v   又没出了。。。。测3  5v 控制脚  刚插电压有控制电压  跳一下就没了   以为 芯片有问题不稳定   果断换     奇迹来了   有待机了   连续几次  又没有待机     真是要人命      (话很罗嗦  不要拍砖)
  找来找去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只有求助同行了
  同行收到后说主板有问题    报了个二修价格   个人觉得有点贵了    心想能修好   贵点也无所谓   就同意让他修了    。。。。。。。
过了两天   机器回来了  果断测试    嗯  看来是修好了   多次测试后   没有发现什么故障     通知同行取机  终于打发走了

悲剧的是  第三天  用户再次找上门  说又开不了机了    继续发同行   修后又发回来    又用两天  继续挂掉  故障依旧    绝望了!找到同行   同行说要换板   又要好多张毛爷爷。。。。我是用户肯定都不会同意啊。。。。直接让他退钱了   还亏了好几次的运费   。。。。。。。。。

。。。。几天后通知用户  好说歹说   补了点差价  换了个本本 给用户   用户那眼神   相信各位都见过吧。。。!!!!!

那时起 下定决心还是自己好好学习吧  靠人不如靠己    看来同行的技术还是那样   经验肯定比我们多  但不代表修本本修得很精。。。。。。
  从此游走在迅维网。。。。。。发现月饼老师   四处找月饼老师的教学资料  天天看    不断的看图纸  研究   才明白了笔记本还有时序这些东东。。。。。

两个月后   闲的无聊  心想把那块同方的机器拿出来修修。。看看究竟有多复杂    把电脑拆开   哎。。。主板啊到处是伤   四处飞线啊。。。报着学习的心态  陶了一分图纸  还有bios      认真的分析了一下 3  5v 电路
把工作条件都测了一下  把同行的飞线全部拆了还原    。。。。。。。。。。。。。。。。。。。。。。。。。。。。。有点晚了   有人在催睡觉了
少罗嗦  说重点     直接飞了一个3v 控制信号到3v控制脚       拆掉芯片  上了一颗确定好的芯片    上电还是没有电压   又一次感觉进入死胡同    心想  一个35v电压都修不出来   学这么久白学了    心有不甘啊。。。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电压     后及又没有短路   烧也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放了一天   晚上睡觉都在想 还有哪里没有找到问题     最后想到3 5v滤波电容还没有换过   但是测试又没有坏    第二天果断拆掉电容   换了两个   哇。。。。哇。。。电压出来了   心中大喜     但是3.3v正常了   5v电压偏低    用波波测试波形
发现5v波形和3v波形差别很大  明显不正常   没有尾巴   直接成方波了。。。估计是跳线把芯片弄坏了  果断地换芯片    电压正常了  35v终于修复  但是待机只有0001
偏小了
不触发
  io被同行换过了。。。事先订好了ec的  果断更换   电流还是0001   看bios  妈呀   被同行换成了32m的了   原本只有2m的芯片   看来是不想让别人修了  故意加大难度   找了一颗4m的  芯片  烧好程序 装上  002出来了   看开机  几次跳变后  激动的logo出现在我面前。。。十分激动啊。。。 将本本大概装好   测试了几个小时没问题   装好   突然发现 键盘连件   按o  总是出现op  k出现kl   无语了键盘问题   不应该啊   每个按键都有反应  也没哟进过水   再次拆主板  重点放在ec   用放大镜看ec有没有焊好   果然有个叫有点连焊   不用放大镜还看不到    重新焊接。。。。。此机终于被全部修复。。。。。。之前还会出现突然掉电   估计也是ec脚连焊引起的。。

各位不要拍砖哈。。。没有上图  莫要怪罪   技术有限  维修时间太长了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  菜鸟的修本过程  不求有分  不要拍砖就好。。。。。菜鸟们加油

JINWUDONG -5 山寨

网友:
感谢幽默风趣的月饼老师。。。。。我的偶像 啊!

网友:
刚开是不怎么懂的时候。不会修。我就放着。。嘿嘿。等我功夫到家了。再来。。这就像玩游戏一样。。刚开等级不高。。想要越级打怪。那是相当的难啊。然后就先从和自己等级一样的怪开始刷。等我等级高了。在回头来在去虐比我等级低的。那就是秒杀啊。。 楼主加油。

网友:
一直看到最后,反过来看就是3V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3V 5V输出后保护。 不明白都有示波器的人,这个怎么会不测下?  3 5V没有,有示波器,肯定会打一下的啊?

网友:
月饼老师讲得课还是瞒不错的,听过他的主板远程课。

网友:
有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顶你一个,很有耐心啊,思路也正确

网友:
你哪个同行 还真水 ··这问题都没有找到·

网友:
3  5V都搞成这么乱,不过还是顶一个,自己有了进步。记住两个字                                    细节

网友:
还不错,能搞好

网友:
配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3  5v还是某某维修连锁修过的  宣布报废换板 没有修   估计是让维修点技术差得人修得。。。虽然问题简单  但是测试不出来电容是坏的     不然怎么会难住大师傅呢  只有换了才知道   没办法测出来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好,坚持就是胜利,能坚持就好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国产有的板子 用料不好 ,。,。,所以 ,。,

网友:
精彩 这问题一般是想不到

网友:
楼主精神 佩服  心里想的都是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