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10-29):
客人拿过来修时的了。屏点亮。
然后我用工具测了。一个电压都正常了,
驱动板的了。供电。有+5V 12v 都正常
屏线我也找了。一样了。点不亮
请问如果驱动正常。那个高压有输出的话了。屏会不会有亮光,
在下小白,不懂了。
可以跟贴。小弟成发感谢。

网友:
不理解你说的上门意思

网友:
不理解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典型的高压保护了。主要查下是高压板的事,还是屏灯管不良所致。再一一去测量,找出故障点。

网友:
你不接屏线的话,高压板应该会工作屏是白屏,说明高压板正常,如果不是白屏,说明高压没有工作

网友:
感觉你说的有点语无伦次,理解得太费劲,但是琢磨后,认为是高压问题

网友:
换电源板

网友:
补充: 这个电源板与高压板一休,然后我测了一下高压板的输出对地阻值也没有短路,然后我打算把灯管拆来来换到地了灯管,不知道会不会,有反映,我想问一下。关于显示的了灯管,的话有没有正负级之分,还是了。如同贴吧说的了,显示器的了灯管供电+12V电压,想亲手测试一下,如果依然没有解决,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板。供电都正常了,想问一上那个点屏灯管的了供电的了。是高压板提供的吗
。提供的参数是+12V的电压点亮屏的了灯管吗。小弟不懂了。
还请高手跟贴了。最近小弟也看不了不少有关显示器的了维修方面的知识,
现在问题我打算把显屏的了灯管又灯管都换一下。
看一看会不会屏有了亮点了。如果有亮点的了。就说明的了灯管是好的了。
现在不换灯管了。屏是黑屏没有一点显示了。高压板应该没有坏了。
如果高压板有问题了请问了。灯管会不会有亮点。小弟不明。请高手跟贴谢谢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