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加完内存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4-10-29):
SONY SVE14A18ECW 原先是8颗粒单条4G 1600内存,我加了一根16颗粒的4G 1600内存,第一次能开机,进了系统,用鲁大师还检测过,但关机后,开机就开不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反复复。我取掉后加的4G内存,可以开机了,但关机后,又开不了机了,跟刚才现象一样。我又重新把原先的内存换一个槽位,又可以开机了,但又关机就不行,又要重新换个槽位才能开机,能开机进系统,用起来很正常。系统下用重启可以开机,关机,再开机就不行。进BIOS后,选择BIOS里的退出,也会开不了机。折腾死我了,主板我放了CMOS电,也一样。难到,主板坏了呀,这一般是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
两条内存条不兼容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两条一模一样的内存条……我的是报警

网友:
先刷bios试下先

网友:
你这个问题到时没遇到过,遇到过上去就是不兼容,你可以把旧内存用橡皮搽搽下内存金手指,看什么情况,如果好的,你再搽星的一起试,如果不行,你再单搽新内存可以不,如果可以,那就说明的旧的和新的不兼容

网友:
还有你笔记本内存最好用同品牌的,,能有条件用同时间最好

网友:
你搞定,要分享下的,大家都给你帮忙也

网友:
遇到过一次宏基的机器,加内存掉电,去掉内存还掉电,还好他的机器是新买的,找售后,售后换块板,

网友:
有的主板会调内存吧

网友:
两根内存对调位置看一下;以前也遇到华硕的机子这样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内存不兼容。不过也能排除内存频率不一至。最好全用一样颗粒数的内存。比如16颗粒的低电压条!

网友:
把BIOS电池先放电试试

网友:
内存应该不兼容吧!!!

网友B:
主要考虑一下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两条一模一样的内存条……我的是报警

是不是跟下面图中的ME VERSION 有关,我 BIOS里ME VERSION是0.0.0.0、其他的都是有数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考虑一下兼容性问题

是不是跟下面图中的ME VERSION 有关,我 BIOS里ME VERSION是0.0.0.0、其他的都是有数字的

网友:
欢跳真的内存就好啦 多花点钱就好啦

网友:
祝你好运,早点修好,分享经验!

网友:
可能是内存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