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瀚视奇显示黑线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用客户的主机试显示器整个屏都是有黑线,隐隐约约能看到里面的图案 但是这个显示器放我主机上 显示完全正常 换了几台主机都是 ,有的可以 有的完全不行 这种一般是啥情况呀
显示器

网友:
显卡啊!分辨率啊!VGA先啊!

网友:
VGA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他的主机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分辨率不对也会这样
杨天亦
你在逗我吗?分辨率会这样?
详情

网友:
那就重点查VGA接口线,重点查13和14脚,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分辨率设成显示器的最佳分辨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不对也会这样
你在逗我吗?分辨率会这样?

网友:
还是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这问题还是慢慢一步一步检查把,说不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或是rom的问题

网友:
刷下显示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