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z待机0.005开机只有0.012维修

楼主(2014-10-29):
同行拿来机器,说是他朋友的电脑,在家放着一直没有用,等用的时候,发现开不了机了,我先用可调电源看了下待机电流0.005A(虽然感觉偏低,但是也是正常的待机电流),然后按了下开机键,只上升到0.012,这么小,等于没开机啊。不管了,先拆机吧,机器拆下,先仔细看了看主板,并没有明显的烧伤和断线。然后自己分析了下 ,一般不开机的主板,第一:待机电压还有某个电压没出来,导致电流上不去或上去就掉电;
第二:待机电压是全部OK的,但是等到你开机后把3V和5V的S5状态转换成S3或S0状态的时候,后级有短路情况,也会导致电流上不去的。

所以我就按照这两个思路去维修,先查待机部分,看看到底是不是待机还有某些电压没有出来。下载4720z的图纸,打开一看,这里面有上电时序,事情就好办了,按照上电时序一步步测下去,3vpcu 5vpcu都有的啊,别忘了这里还有个15V的电压(很多机器不开机就是差这个电压比如华硕里面的12V没有也不开机的),一测他们的电压都具备的,看来我还是得查转换的电路了。按照图纸,找后级转换的场馆(因为场馆是最容易出故障的),一测果然有个场管的S级对地阻值是001,肯定不正常啊,这个S级是等到G级有控制之后,把PCU转换成正电压的,上图:
接下来就好办了,找图纸看所相连的连接点,最后终于找到了,是个小电容把这个点给短路了,拆掉就OK了,拆的时候他已经分为两半了。

网友:
原来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给力啊理论比较扎实

网友:
技术真牛根本没想到场馆=。=惭愧

网友:
话说现在基本所有短路的小电容上都有条小裂缝。我已经拆过几百这个小的小电容了。包括有些大电容也会裂!我一般量到大概的位置直接用肉眼可以看到哦(视力表最后一行可行!)

网友:
广达的板子,这个15V的确是容易坏的

网友:
像这样的现象,在广达里我基本都是看控制电压先

网友:
被骗怕了 ,什么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的分析啊!楼主可以多发点帖子让我们新手多学习学习下

网友:
理论扎实,修机就是一个 字              快

网友:
触发电流很小,大部分都是切换电压没有产生或者短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