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美格900W 接上驱动板,输出12v变成19V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9):
没接驱动板之前测量12V是15.2V,接上驱动板后 电压升至19V,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 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驱动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查电源板12v的反馈电路

网友:
要换那里的电容

网友A:
输出电压不正常先查反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不正常先查反馈回路

反馈电路怎么查?换光耦431?

网友:
没遇见过,可能是你的驱动板负载过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