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90卡D0维修

楼主(2014-10-29):
主板客户刚刚送来   目测没有雷击 开机风扇狂转 擦擦内存还是卡d0 想想amd有的机器不上主板电池是不亮机的或者电池没电 ,果断测了一下电池 只有1.6 换电池测机一切ok

网友:
RTC电压低 晶振工作不稳定

网友A:
厉害,绝对秒杀,实践性强,直指死穴,现在很多1150座子的板子电池没电都触发不了,AMD,INTEL两大区别。

网友:
D0还以为是内存尼,没想到是电池

网友:
也搞了个便宜的,

网友:
经验多才会秒杀

网友:
2楼是高人……正解

网友:
这正常,RTC电路不正常是不跑码的

网友:
时序来这个也可以秒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绝对秒杀,实践性强,直指死穴,现在很多1150座子的板子电池没电都触发不了,AMD,INTEL两大区别。

INTEL见过没电池触发不了的

网友:
AMD的板电池低是跑d0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见过没电池触发不了的

MSI H61以上的板基本没有电池无法触发,包括几天前论坛里面有篇是7680的不触发的,那种不放电池也是不触发。有遇到这样的板子,请试一试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谢谢。

网友:
现在的大部分新主板  电池木有电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联想很多品牌机不显示,跑DO  清下COMS 或者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联想690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跑D0确实很容易让人钻牛角尖

网友:
这款主板通病就是电池电量低会导致各种故障

网友:
这咱联想的690便宜,我都占过两次了,都是换电池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