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供电去掉一相有影响吗?

楼主(2014-10-29):
供电如何去掉一相,是上下管和2个滤波电容都一起拆掉吗?这样的电压输出稳定性如何,大家讲解下吧……

网友:
这种我是没有做过,我觉得不稳定,有看到过一些人只是去掉上下管,也有人上下管跟电感一起去掉,我觉得不稳定,一直都没这么做过。

网友:
CPU功耗低的没事 只拆上管也行。

网友:
CPU功耗低的没事

网友:
不玩大型游戏,没有专业要求,只是家庭使用,去掉一组无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答了,拆上管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B:
去掉一项的话另外的应该温度要高点吧

网友:
PWM查PDF看3改2需要改电路吗?

网友C:
功率降低了所以上不了功耗大的

网友:
坐看回答的 ……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去掉一组 如果芯片 检测不到后级输出 电呀 会不会保护呀

网友:
看PDF,里面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一组 如果芯片 检测不到后级输出 电呀 会不会保护呀

有些杂牌的板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降低了所以上不了功耗大的

玩大型软件的时候可能会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一项的话另外的应该温度要高点吧

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答了,拆上管就可以了是吧?

下管也要拆,好些还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看PDF文档好点

网友:
一般是三项供电,要是4项就可以去掉一项,好多品牌机就只有三项供电的

网友:
怕是用不长吧

网友:
这样设计肯定有他的道理的 取一项应该用不长

网友:
功率大 会不稳定吧   一路 两路带8   90瓦的 cpu 够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