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21S开机有时可以看到LOGO掉电 有时马上就掉电

楼主(2014-10-29):
   BIOS 刷了好几个 还是 一样 想是显卡问题把 因为客户说用完晚上睡着了 没有关机 加焊显卡无果 换的话 我又不想麻烦怕定了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的 就打电话给客户叫他换板 他还真同意了 就定了一片260 其、第二天到货换上师傅用开关开不到机 跟我说  然后用万用表开机 可以开 但是不显示  我来看看 CPU  内存 都换了 还是不显示 我想是不是开关线点错了 因为有些机子你点重启也可以开的到机的 我就把开关接上在开 答案是可以开机 但是跟之前的那片板一样的马上触发就掉电 不是把 一样的现象 到了这里你们也猜到原来的那片板是没有问题的 。。。。。。开关小板上面有几个小电容我把他全裁掉了 OK

网友:
修东西要仔细啊

网友:
赚了不少、、、

网友:
修好了,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机器变化多端。。

网友:
楼主挣到了一片主板  钱也挣了 不错

网友:
楼主挣到了一片主板

网友:
维修真需要多仔细一些的

网友:
最小系统化 ,很好解决的

网友:
开关板 有时候害死人 还好发现了

网友:
双赢啊  钱和板子

网友:
是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没颗仔细的心。就修不好这些破板!上回我也碰到台联想死活用开关点不开。用万用表就能开。然后我一狠心把开关直接改成两跟线,上面再接个开关。直接开机装好给客户。

网友:
还好,我修机很少用开关板的

网友:
认真看完。学习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不大,只是你大意了。

网友:
学习,自己维修的时候也要认真点

网友:
涨经验了!下次再遇到这类情况先排除开头小板。

网友:
是开关小板的电容导致的吗,我以为是开关键坏了呢

网友:
正好有一台这种问题的,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