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 S988N 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9):
开机 画面正常 显示画面严重偏绿 老师帮看下怎么回事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不行换个VGA线,接触不好会偏色

网友:
打RBG阻值,正常75欧左右。

网友:
看一下菜单,菜单正常。一般屏没坏。

网友:
换VGA线先吧,再看菜单,最后拆屏测RGB阻值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显示屏

网友:
看看屏线松了吧

网友:
先测VGA口红绿蓝对地阻值,正常就恢复出厂设置,还不行拆开重插一下屏插子,还不中的话找个程序刷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3色进 芯片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打值三基色,那个不正常干那个

网友:
这种现象是缺色 了,

网友:
先去菜单调下色温   不行就换个VGA线吧

网友:
我觉得是没接触好

网友:
你先看看菜单正常吗

网友:
先换VGA线,不行恢复出厂设置,再不行就是驱动板VGA口处元件有问题

网友:
换VGA不行驱动板,再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先检查视频接口,不行就刷程序试试

网友:
动动VGA线接口就有变化!

网友:
看是不是vga线问题在就是板缺红色了

网友:
偏色跟程序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