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8h61-mlx3主板维修

楼主(2014-10-29):
我有一台asusp8h61-mlx3主板’开机风扇不转,把cpu供电拨下,风扇就能转了,怀疑是cpu供电短路引起的,我查了cpu供电的几组mos管都正常,旁边的元器件都查过没什么异样,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MOS管对地都正常么?另外CPU针脚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哦。仔细查查

网友:
4针保护 一般是从CPU供电开始查起

网友:
打下阻抗看看是否异常

网友A:
跑一下风扇的线路吗。

网友B:
看看驱动芯片正常不

网友C:
你去掉32.768K晶振附近的三极管然后插上4针供电试试,如果好使的话检查一下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掉32.768K晶振附近的三极管然后插上4针供电试试,如果好使的话检查一下822排阻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打对地阻值…………

网友:
查不出来就换,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掉32.768K晶振附近的三极管然后插上4针供电试试,如果好使的话检查一下822排阻

谁教的,请说一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驱动芯片正常不

这种问题上下管问题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风扇的线路吗。

机都开不了,怎么会是风扇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上下管都正常的话就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或是从芯片的问题多点

网友:
请问是插CPU供电后转一下停,还是一点都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都开不了,怎么会是风扇的问题呢

那你说你开不了机嘛。那你12V电路有问题。

网友:
高人说了是上下管的问题,LZ不妨试试呗

网友:
这情况要插上小4脚,不插市电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