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a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4-10-29):
我朋友一台联想y460a本本开机屏闪不停,接电视显示正常,初步判断是屏或屏连接线问题,拆机捡查屏没有松动,拨下主板屏插座捡查是否虚焊,当再次插回屏线连上开机按钮开机时,再也开不了机,用外接数显电源无待机电流显示,是否是显卡短路,求高手指点

网友:
测试下下显卡供电是不是短路咯

网友:
。。。问不对题   楼主想说神马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啊  开不了机是怎么个开不了啊   是不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联想小Y不好修呀

网友:
说的是无待机电流,又说屏闪,到底是什么哦

网友:
建议拿给维修店的人弄吧

网友:
是接电电池带电操作拨插屏线的吧?肯定是烧掉了,没有待机电流那就去查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问题是由闪屏而引起的,拨下屏线后,不小心碰到了很细的焊渣沾在排插芯上,当再次插好按开机键时再也开不了机了,

网友:
是带电操作吧,屏线拨了还是一样吗?要不就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待机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屏上的电压,19V  3V,最少也得先测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问非所问   你说的问题   先拆开机子重接下屏线        最大的可能是屏

网友:
不触发吗  量量3V  5V   看保护隔离过了没  开关有没电压

网友:
下个EC BIOS 试试

网友:
是 带电拔的吧 可能是烧了什么了

网友:
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