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tft19w80ps 5v电压跳变 求救!

楼主(2014-10-29):
上次接到一批AOC tft19w80ps显示器 检测5v电压跳变  没搞定  发帖后基地兄弟们的热情回帖  有一哥们告知其板上有断线 果断照告知的帖子做没想到还真修好了  参考的帖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3025-1-1.html   虽说板以换了  不过回头这些板子修好了下次也许能用上    下面是图片  希望能帮助到类似这种故障的维修案例,走少点弯路!

网友A:
看来维修的时候得仔细看看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维修的时候得仔细看看电路板

仔细不行  得有功底  懂工作原理 才能跑线  就像这张板  短线的地方是贴纸一个角的下面看不到的 没刮开还真看不到

网友:
恭喜LZ修好了……

网友B:
看样子像是通病了!好想知道为什么会断线呢?断的线是接光耦的吧?

网友C:
这个断线的 很明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是通病了!好想知道为什么会断线呢?断的线是接光耦的吧?

是滴   断线好像是氧化

网友D:
断线的地方可以看的出来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E:
这板我也有一快没修好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我也有一快没修好 的

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线的地方可以看的出来吗

不刮开看不出来的   而且刮开不注意看你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断线的 很明显嘛

不刮开看不出来的   而且刮开不注意看你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