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电源弄的不能开机,但让电源风扇还一直转

楼主(2014-10-29):
如题》想把电源弄的不能开机,但是还要让风扇转。。。。
怎么弄???我剪断了一个 红线,和一个黄线,,然后竟然还能开机,。。无语。。

网友:
为什么呀?

网友:
把灰线PG干掉,如您所愿!!

网友:
又在想什么孬点呢?

网友:
把CPU供电的4针插头里的两个黄色线剪断,要在电源盒里剪,不过小心挨揍

网友:
PG没有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楼上正解,但是怎么把PG弄没有呢?拆开电源,把PG线焊下来,使其与电源板分离,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网友:
????????????   害人终害已!!!!  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何苦呢????????

网友:
修机器的水平不怎么样,却想一步迈入更高深的境界!小样!

网友:
这个理论上说应该可以办到,只要PG信号再延迟一点时间就可以了。
实际上是一种电源故障的现象。

网友:
把绿线咔嚓掉就欧了

网友A:
绿线是PSON,相当于电源的开关,没有的话开关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是PSON,相当于电源的开关,没有的话开关不触发

人家要求的是风扇要照转,您没有听明白,最完美就是断开CPU供电的4PIN黄色线,上面已经有人介绍了

网友:
红线5V,黄线12V,都并联了很多出来,你剪得了多少?不插CPU供电的4PIN就可以达到开机风扇转不亮机,如果要人看不见,拆开电源焊开两根黄色线吧

网友:
最直接的是吧硬盘的底板电路板搞个小故障就行了,比如把硬盘摔一下或者焊下来个零件。。。。

网友:
绿色线是 控制开机的!剑去怎么开机

网友:
灰色线焊掉

网友:
看来对这个都是专家,,不知道楼主要这样做干嘛。

网友:
楼主你要闹哪样???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以后可能 会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