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硕 k45vs开机自动进 bios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修到华硕k45vs笔记本,开机自动进bios,首先恢复一下bios默认值,然后刷了一遍bios,cpu也换了,结果都没解决问题,结果是这样解决的:在bios下选择Security-->Secure Boot Management按回车进入设置菜单;将Secure Boot 改为Disabled,然后选择Boot进入启动设置,将Fast Boot设为disabled ,将Launch CSM设为Enabled; F10保存设置。重启进系统不再进bios,将此故障点分享出来,希望能帮到遇到有类似故障朋友们!

网友:
很少见到此类情况,LZ分享了

网友:
上点图文看着可能更懂

网友:
路过,学习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遇到过联想的,也是设置问题,开机进不了系统,后来在BIOS里瞎弄弄好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放电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刚修一台神舟上网本的也出现这问题  还以为键盘问题   结果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遇到 过了,,怎么搞都是直接进BIOS,,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装UEFI模式的系统就可以进去了,不用设置BIOS

网友:
学习了。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
这故障还出来没遇见过了。确实涨知识了!

网友:
谢谢,我以为是键盘问题呢?

网友:
有沒有試過重新刷bios

网友:
这故障还出来没遇见过,不过要碰上了可以使用一下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客户说机器摔过!

网友:
遇到过,直接百度的

网友(2016-09-10):
恩,这是bios的设置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就是系统问题,现在的电脑本身就有两种启动模式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刚刚遇到的问题

网友:
本来就是设置问题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这个种问题改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13):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
这是改系统后bios被还原导致认不到引导盘

网友:
额,这个是不是弯路走得有点太大了啊?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9-04-02):
这个都不算是故障吧 就是引导不错